变频器散热风扇

楼主(2010-01-27):
变频器的散热风扇该什么时候工作,是否变频器通电就应该工作?

网友A:
不一定,运行时工作也行。

网友B:
不一定的,主要看品牌,
变频器原配散热风扇设计寿命一般在25000小时到40000小时,即连续运行3-5年必需更换,否则变频器带载能力会下降或因风扇散热不够而使变频器过流、过热跳闸,甚至会造成变频器的损坏,有些用户因市场买不到原配高风量风扇而用便宜国产小电流风扇替代更换,风量小且用不了多久便会损坏,直接影响变频器使用寿命,购买拆机、二手的风扇就更危险.风扇更换时应注意风扇的标称电压、电流、尺寸及风量.

网友C:
这个可以自己看着办呗!
变频器工作时,温度受热及启动。具体参数可调!而且也有点节能功效。

网友D:
不一定通电就要工作,运行时工作也可以

网友E:
正常时通电就要开风扇,也可以运行时通电

楼主:
今天检查了几个丹佛斯变频器,无论是通电状态还是运行状态,散热风扇都不工作

网友A:
也有的是温度到了才开的

楼主:
多谢各位,今天查了变频器的使用手册,也没这方面的介绍。也许冬天环境温度低,变频器没到强制散热的温度吧。

网友F:
西门子的 以运行就工作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也有的是温度到了才开的
是的,国产的变频器就有这种控制,不是上电就转,而是元件的温度高了才转。很人性化的设计。^_^

网友H:
这个参数里可以设置的.

网友I:
呵呵西门子和安川v7都是开机启动工作的

网友J:
这个看你的变频器的品牌了,有的变频器只能控温的,所以这个不好说

网友K:
不同的品牌和型号的变频器的风扇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

网友L:
好像多数都是有运行信号就开风扇

网友M(2012-08-24):
有的类别风扇有温控信号的,如果温度过热才会启动风扇散热,等温度降下来后,风扇又自动停止运行,节能啊!

candy Tang 13771679219

广泰电机(吴江)有限公司

专业风扇散热技术17年

网友N:
用的几乎都是一上电就启动风扇的,声音特响,尤其是安川变频器

网友M:
请问17楼,是在安川变频器工作的,还是此变频器的用户呢?

网友M:
请问17楼,你是在安川变频器工作,还是此变频器的用户呢?

网友O:
其实很多变频器厂家都做了调整,在参数里面特设了一个参数专门控制冷风扇的,可以让客户灵活设置,基本是这两种模式:1、上电就运行;2、自动控制模式(这个一般是运行才转或是温度大于某个特定值就自动转)

网友M:
你们公司(深圳市华翔电气)也是做风扇的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M:
你们公司(深圳市华翔电气)也是做风扇的吗?
  本公司只生产变频器、伺服等工业控制产品,我们是台达风扇的客户而已

网友M:
,这样啊,那挺巧的喽,我们也是做风扇的,台达也在我们这儿买风扇,可否能有这个荣幸跟您联系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M:
,这样啊,那挺巧的喽,我们也是做风扇的,台达也在我们这儿买风扇,可否能有这个荣幸跟您联系呢?
这个你可以联系我们公司的采购

网友M:
谢谢你!你们采购尊姓大名啊?联系方式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P(2012-10-27):
可以自己设置参数在需要的时候转

网友Q:
最主要还是要看变频的安装环境~~

网友R:
这个参数在有些变频器是可以设置的,可以是通电了一直工作,也可以是变频器运行之后工作,一般为了节电是设置为变频器运行后工作,不过变频器如果上电温度就达到蛮高的温度的情况下,风扇也会自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