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7):
坡莫合金
  在弱磁场下具有极高磁导率的铁镍系软磁合金。
  为提高电阻率、改善工艺性能,在Fe-Ni二元合金中常加入Mo、Cr、Cu等元素。
  除Fe-Ni系合金外,属于坡莫合金的还有铁硅铝合金和非晶态钴基合金。
  坡莫合金的软磁性能优异,起始磁导率μi为37.5~125mH/m,最大磁导率μm可达125~375mH/m,矫顽力Hc为0.8A/m,电阻率ρ为60~85μΩ•cm。
  合金采用真空感应炉熔炼,经热冷塑性变形制成冷轧带材、冷拉线材或热轧(锻)板材和棒材用于制作音频变压器、互感器、磁放大器、磁调制器、扼流器、音频磁头等。
上面的是关于破墨合金的介绍。

我们现在用的是铁氧体材料的,导磁率低。为此想更换为坡莫合金材料,不知道各位朋友有谁知道相关信息,最好有生产厂商。以及联系方式。我们需要的坡莫合金棒材的尺寸为:Φ9.5*20mm
我的联系方式:yaijn@126.com

楼主:
我们用的高频加热设备是固定的,但是引出线很长,大约2.5米。是用手拿着一个手柄,高频头在手柄上,然后用这个高频头去加热产品,产品的位置不能移动,所以要求高频头可以移动。加长的引线是否会造成功率的衰减?实际也无法测量。所以请有此方面经验的朋友能够给你指点迷境!
再次感谢!

楼主:
由于引出线很长,所以无法解决过热的问题,现在我们只能将镀锌的铜编织线穿在加强PVC水管中,一个是给高频头散热,一个是给引线散热。但是PVC及铜编织线的使用寿命很短。
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我们也试着用过多种方法解决,但是效果都不是很好。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请各位朋友不吝赐教!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
我就是想找一款高导磁率的棒材磁芯。材料不是破墨合金的也可以。
现在有锰锌、钼锌的,只要是导磁率高就可以。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知道你们公司的高频加热设备是怎么样的,我们公司用的高频加热炉用的是紫铜管根据工件不同的形状和加工需要做成不同的感应线圈来加热的!

楼主:
高频加热磁芯
我们的产品是不能移动的,因此需要高频头移动。且需要连续工作。
我们的产品大小是一样的。因此高频头的形状也是相对固定的。

楼主(2010-03-09):
自己顶起来,等待答复!

楼主(2010-04-16):
没人回答吗?

网友B:
这种水冷方式有多少效果,铜管绕在磁芯上,中间还隔着PVC材料,导热能力能有多少,长期高温运行,PVC材料老坏是必然的。
把原有冷却方式改为直接水冷方式试一下。

楼主:
感谢10楼的答复,但是请具体介绍一下,如何改善水冷方式呢?
或者说在铜管绕制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说还有其他什么方式等。
如能给予帮助,本人将不胜感谢!

楼主(2010-11-01):
现在我只能从日本的本部购买磁芯,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