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7):
大家在谈论负载的时候总是绕不过“恒转矩”这个词,比方说带式输送机,这就是恒转矩负载的典型,就是无论转速的高低,负载阻转矩的大小基本不变。那么相应的问题就是各厂家的变频器是不是都是有恒转矩类变频器?比方说富士的G11S,这款变频器是不是恒转矩的,如果是恒转矩的话那么它的转矩又为什么会随频率的不同而变化?还是说有专门的参数设置。这个是个概念性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弄明白。希望高人指点呐。

网友A:
恒转矩特性,是一般异步电机共有特性。变频器能够实现恒转矩控制的应该是矢量控制和DTC(直接转矩控制)控制,所以要使用具有这种控制模式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不过对于一般的V/F控制,如果加入转矩提升和转矩补偿的功能,对于恒转矩负载的驱动也是有帮助的。但是他们的缺点是电机的转速不能太低,太低了就达不到额定的驱动转矩了。

所以,针对恒转矩负载的控制,第一,电机要加强迫风冷;第二,变频器要使用矢量控制或者直接转矩控制的功能。

楼主:
这个问题貌似有点深奥,您是意思是不是说:负载是恒转矩的,比如传送带。但是变频器的控制方式要实现恒转矩就得用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组合起来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貌似有点深奥,您是意思是不是说:负载是恒转矩的,比如传送带。但是变频器的控制方式要实现恒转矩就得用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组合起来才行?
OK,是这个意思。矢量控制或DTC控制可以在电机的额定转速范围以内,实现电机最大能力的驱动力矩,恒定不变。

楼主:
多谢多谢!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哇!

网友B:
电机要加强迫风冷,是要另加风冷的系统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机要加强迫风冷,是要另加风冷的系统吗?
就是要另加强迫风冷。而不是电机轴上的风扇(自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