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7):
我现在只有三根380V的三相电的火线。现场没有别的线(如零线),可我的灯泡是几个适用220V的,还有空调我试用过用一地线一火线接空调。但空调带不起,一地线一火线接1000W的电器就带不起。现在想问有什么办法使一地线一火线带的电器功率能大一点,是不是要使地线的地阴小一点(有用什么办法)。

网友A:
一地一火是绝对不允许的。

网友B:
可以制作一台变压器380v变220v。

网友C:
用变压器吧;

楼主:
变压器怎么做呀?

网友D:
一地一火,早就被禁止使用了。

楼主:
可不可以用大功率电阻分压呀?

网友E:
就用个变压器好了

网友F:
买只380V/220V的变压器,注意功率的匹配。

网友G:
380/220变压器     根据您说的  功率应该不用很大   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H:
买个调压器

网友I:
买个变压器,要不了多少钱。一地一火太危险了

网友J:
电阻降压,危险啊

网友K:
你可以串连的啊,不过要是两个功率相等。工作方式一样的。

网友L:
直接买变压器吧

网友M:
楼主这是在偷电吗?

网友N:
可以用三个无极电容,人为接个中性点出来,3个电容一端连接,做成中线,另一个端分别接在三相上。电容用多大自己实验,大概20微法以上。反正比变压器便宜。

网友O:
买一个大一点的变压器吧

网友P:
现场没零线,但肯定有地线,你只能变380变220的变压器了,不过一般这种现场都有直接出来的经过变压器的220电源.

网友Q:
用变压器吧

网友R:
电器设备分接!
将空调单独接在一相接地
其他小功率电器接一相接地

网友S(2010-03-12):
        有变压器比较安全!

网友T:
可以同17楼的方法
但电压要选对
负载不能太大

网友U:
一派胡言,耽误他人时间就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