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7):
如题,我现在有三相电380V,没有零线。想做个变压器把电压转成两跟220V的一零一火线。想带空调1000W的灯泡什么的!要买些什么东西?怎么做?可以自己做一个不?

网友A:
380V转220V的变压器,带1000W+的设备,那它的容量少说也要1500W+。直接买一个就行了,这种标准的降压变压器,应该是多了去了。告诉供应商,你所需要的容量。
自己做这么大的变压器真的没必要,硅钢片之类的东西你有吗,弄不好,好不容易绕好的东西烧掉都说不准。再要是把空调烧掉了就心痛死了。1500W的变压器,已经是蛮大一个了。搬搬都累。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实际,要买铁芯、漆包线、参数、工艺,不如买一台。

网友C:
对你来说,买成品最好!

网友D:
我想说的是做为专业电工,应该对电气术语有个清晰的概念,“三相电380V转两相220V的变压器怎么做呀?”这句话对吗?虽然有些较真,但是作为业内人士还是应该跟外行有所区别的。

网友E:
用好质量的交流电焊机就行

网友F:
还是买吧

网友G:
如果没有制作经验的话那还是放弃吧,很麻烦的。买个算了。

网友H:
现在市场这么多,没有必要自己做,而且弄不好的话很容易出事故的!

网友I:
市场买一个好

网友J:
如果从纯技术角度考虑,大家也不妨提个意见380改220怎么做

网友K:
直接购买标准的变压器即可,注意容量匹配。

网友L:
1.铁芯
2.初.次级漆包线
3.绝缘纸
4.绝缘漆等
很麻烦还是买个成品好

网友M:
你绕那个太麻烦了,我就绕过。还是买吧

网友N:
用变压器转的220V没有零线的,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O:
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有一点难。

网友P(2010-12-06):
zhege要顶 。。。
三相? 买个三相电表接上去就有零线了啊。。。。把三条线接上去。 然后电表最后面哪个接口就是零线的出线了 。。唉

网友P:
380V是相电压。 火线与火线之间的电压,拉一条加个零线就是220

网友Q:
电焊机的办法挺好,灵活多变。

网友R:
楼上的想必是老板,买个焊机要多少钱?

网友S:
貌似你们说的都挺麻烦,在三相中取一根线出来,接到用电器上,注意这里不要漏电保护器,可以用刀闸,用电器另一端接在金属接地上貌似220有了,还要变压器作甚?
请大家指正

网友T:
如果你诚心想多掌握些技术,可以查查资料自己动手做一个,但前提是绝缘必须做好,否则就干脆买一台。

网友U:
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V:
买一太吧,人家批量生产,你自己做呵呵,不漂亮也不实际

网友W:
这个标准的卖的多的是;

网友X:
7楼画的什么啊,中间那根线即使和其他两根线之间是220福特电压,那也不能算是零线啊

网友Y(2015-11-14):
还是买吧,不给你出馊主意了!

网友Z:
21楼的你是电工不?不要误导楼主,出了安全问题,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S:
貌似你们说的都挺麻烦,在三相中取一根线出来,接到用电器上,注意这里不要漏电保护器,可以用刀闸,用电器另一端接在金属接地上貌似220有了,还要变压器作甚?
请大家指正
一线一地制,在我们这里是不行的,配变总柜上有漏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