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7):
1.“位状态切换开关”怎么在点击以后改变标签名称?

2.什么时候要用反编译?

3.为什么功能键FK_0(Button Layer),而FK_1就没有后面的括号内容?怎么做的

怎么样去辨别我使用的是哪一种型号的PLC,我有阶梯图但不知道型号

网友A:
怎么样去辨别我使用的是哪一种型号的PLC,我有阶梯图但不知道型号

你是用哪种plc软件打开梯形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去辨别我使用的是哪一种型号的PLC,我有阶梯图但不知道型号

你是用哪种plc软件打开梯形图的?
GX Developer 8C软件,我以前没用过这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去辨别我使用的是哪一种型号的PLC,我有阶梯图但不知道型号

 你是用哪种plc软件打开梯形图的?
GX Developer 8C软件,我以前没用过这款

打开编程软件,点“工程”--然后点“改变PLC类型”,你就可以看到PLC类型。

或者直接在这里可以看到。

网友C:
1.你在开始设置的时“0”,设置的界面还有“1”,在哪里设置。
2.触摸屏程序上传至电脑时,编辑修改前,要反编译。
3.有时默认的。

网友A:
用的是gx那么你的是三菱的plc,具体型号参见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在开始设置的时“0”,设置的界面还有“1”,在哪里设置。
2.触摸屏程序上传至电脑时,编辑修改前,要反编译。
3.有时默认的。
不太明白你的第一个回答,麻烦再详细说明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在开始设置的时“0”,设置的界面还有“1”,在哪里设置。
 2.触摸屏程序上传至电脑时,编辑修改前,要反编译。
 3.有时默认的。
不太明白你的第一个回答,麻烦再详细说明下,谢谢

状态0和1的时候分别在标签栏里填入相关内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在开始设置的时“0”,设置的界面还有“1”,在哪里设置。
  2.触摸屏程序上传至电脑时,编辑修改前,要反编译。
  3.有时默认的。

 不太明白你的第一个回答,麻烦再详细说明下,谢谢

状态0和1的时候分别在标签栏里填入相关内容就行了。
谢谢,终于找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在开始设置的时“0”,设置的界面还有“1”,在哪里设置。
   2.触摸屏程序上传至电脑时,编辑修改前,要反编译。
   3.有时默认的。

  不太明白你的第一个回答,麻烦再详细说明下,谢谢

 状态0和1的时候分别在标签栏里填入相关内容就行了。
谢谢,终于找到了
你以前大概没用过触摸屏吧?很多东西都是差不多的啊

网友D(2010-08-09):
和楼主共同进步

网友E:
请教高手--威纶EB500软件安装
此安装需要的CAB文件5A89EAD2FAEF159B45ED56019BD58DB”已受损,不能使用。可能表明网络错误,读CD-ROM错误 或此程序包有错。显示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啊~~

网友F:
500的软件很容易安装的
威纶网站有下载

网友G:
 位状态就是0,1状态,文字可以更改.
为了被盗版,所以反编译.别人上传看不到内容.

网友H:
武汉的朋友加群:117618031帮您解决您的工程中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