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7):
要求接近开关输出4-20ma的欧姆龙选什么型号合适

网友A:
有输出是模拟量的速度接近开关吗?

网友B:
你说的这种传感器应该不能称之为接近开关了吧,另外选任何传感器都需要数据啊 。

网友C:
看题目有。。。。
引用 楼主:
要求接近开关输出4-20ma的欧姆龙选什么型号合适
光看题目----有
光看内容----有
结合起来----无

哈哈  在采购订单中常见-----型号与要求不符

网友D:
接近开关+脉冲/电流变换

网友E:
你说的意思是:接近开关导通时的电流输出是4~20ma吧。
这个电流只是让你知道,这么大的电流能不能让你PLC输入点毫无问题的接受到我这个信号。例如三菱PLC的输入ON电流为:X0~X7为7ma以上;X10以后为5ma以上.
选接近开关的主要依据是:1,你的感应距离为多大?
                       2,被感应对象是什么材质?
                       3,你的安装方式?

网友F:
速度接近开关
6楼的要求有道理

网友G:
一般的我们都是选用脉冲信号的欧姆龙速度传感器的用于PLC记数

楼主:
我不懂才问呀那应该选欧姆龙速度传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