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卤灯问题

楼主(2010-01-27):
我单位有400w金卤灯,有两种触发器,一种是飞利浦电路板式的,另一种是亚明胶封的实芯触发器。现在问题出在飞利浦的上。有时在一套灯上测试能用的触发器,拿到另一个同样的灯上却不能用。用老式触发器则不存在这个问题。请问为什么

网友A:
这个没有看到具体问题不好说啊,不好用就仍掉了,我基本采用亚明封胶的比较耐用,

网友B:
拿到另一个同样的灯上却不能用。
肯定有差异的,如果没差异的话,那就相当于同一个灯上,时好时坏了。看一下线路连接点是否稳定,有没虚焊。测量一下2个灯的电阻值。多测几个问题灯的电阻。再对比能用的那些。搞清楚到底问题出在哪。

楼主:
用飞利浦触发器时镇流器声音小一些。

网友C:
有没有懂触发器电路的高手  本人想做触发器 能介绍一下原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懂触发器电路的高手  本人想做触发器 能介绍一下原理吗
还是买吧

楼主:
飞利浦触发器没封胶,看上去有一电阻,1双向可控珪。一压敏,一电容,却要26元,靠

网友E:
应该是能用了,我试过就能啊不过是有时候触发器接触不好就不能用。

网友F:
用亚明封胶的

网友G:
亚明封胶的比较耐用

网友H:
你用的灯.内阻有的大有的小.内阻小启动电压小.金卤灯是高电压启动.低电压工作

网友C(2010-05-04):
已经搞出来了  ,需要的联系我啊 8.4KW--21KW  卤素灯触发板 。QQ  806274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