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7):
各位好;
     请问在三菱FX1SPLC里如T0 D0,这个D0我可不可以给它一个默认值?否则我每次插触摸屏都得给D0一个值。一旦与PLC断开连接的话PLC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如果可以设定的话应该是在程序里写吧,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A:
LD   m8002   mov  k1  D0
不过接了触摸屏就不要用 D0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D   m8002   mov  k1  D0
不过接了触摸屏就不要用 D0了
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好;
      请问在三菱FX1SPLC里如T0 D0,这个D0我可不可以给它一个默认值?否则我每次插触摸屏都得给D0一个值。一旦与PLC断开连接的话PLC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如果可以设定的话应该是在程序里写吧,应该怎么写呢?
呵呵,说得对。

网友D:
三菱有断电保持的区域,D200的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果设开机默认值的话,就用M8002赋值;

网友F:
程序中是要有初始化部分的,只要在初始化的时候对其进行初始化就可以了!电源接通后,自动的进行付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   m8002   mov  k1  D0
不过接了触摸屏就不要用 D0了
就是LD   m8002   mov  k10  D200  这个意思就是PLC一上电就将K10传送到D200。
这样子的话我在触摸屏里能不能修改D200的值?

网友G:
像这问题,看看手册;就OK

楼主:
可是我看手册看了一个多小时也看不出结果啊?
楼主的朋友请明示!

网友H:
不知楼主阁下的D0值是用来做什么用的?没有说明怎么帮忙?
链接触摸屏时(Pro-face),D0是储存当前页面的码数,不用PLC里初始化。可以在触摸屏中设置开机显示的起始页面号即可。例如,你将该起始页面号设置为10,那么触摸屏上电后的初始页面是第10页。没必要在PLC里初始化。不知道其他品牌的触摸屏是不是也可以这样。你可以进触摸屏的参数设置中找找吧,应该有的!

网友I:
不清楚楼主想干嘛,触摸屏经常插拔吗。
按楼上几位的说法都是可以的。首先要搞清楚你什么时候要给D0赋值,然后用对应的条件触点激活一个MOV指令即可。比如开机启动初始化的话,就是M8002→MOV
也可以是M8000+X1 →MOV K1
那么不按X1则一直是K1,按了则可以变成别的数据,X1复位后,继续回复K1
根据自己的需要编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   m8002   mov  k1  D0
 不过接了触摸屏就不要用 D0了
就是LD   m8002   mov  k10  D200  这个意思就是PLC一上电就将K10传送到D200。
这样子的话我在触摸屏里能不能修改D200的值?

-------------------------------------------------------------------------------------------------

用LD M8002是可以修改的;
如果用LD M8000就不能修改了;

楼主:
楼上的老技师。再请教一下哦!
那么用M8002可以修改的话,那我用触摸屏修改D值后,把触摸屏取下后,D值还原来的值还是用触摸屏更改后的值? 我估计是原来的值吧。它不会自己保存的吧!

楼主:
回复上面几楼的朋友。我们公司的触摸屏确实是经常换来换去的,是用低压成型机上面的。比如有十台机,10个屏坏了几个,这里就得换来换去。
我是用调整步进电机的运转角度的大小的,
--M8002-------------[ MOV K1500 D200 ]-|
               |-------[ MOV K1420 D201 ]-|
--|X0|--------[ PLSY D200 D201 Y001 ]

楼主:
我又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了,
手册上说D128的以后都是掉电保佑的数据寄存器。
为什么我修改后断电后它不保存如下
--M8002-------------[ MOV K1500 D200 ]-|
               |-------[ MOV K1420 D201 ]-|
在触摸屏里把D200 的值改为1800,不断电时PLC按照1800来执行,
当我断一下电后。再启动PLC后,它的值又变回了1500
这是为什么呢?不是说掉电保存的吗?

网友E:
呵呵;因为你上电后MOV K1500 D200 又执行了一次,当然值就是1500了;
你把这行去掉,再设一下;
断电后再开机还是你原来设的;

楼主:
版主的意思就是不用上位就传送指令。把下面这行删掉是吧
--M8002-------------[ MOV K1500 D200 ]-|
               |-------[ MOV K1420 D201 ]-|

就直接用----[ PLSY D200 D201 Y000 ]
那我在触摸屏里输入D200 为1800   D201 为2000
断电后也会自动保存是吧,取下触摸屏后也会自动保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的意思就是不用上位就传送指令。把下面这行删掉是吧
--M8002-------------[MOVK1500D200]-|
|-------[MOVK1420D201]-|

就直接用----[PLSYD200D201Y000]
那我在触摸屏里输入D200为1800D201为2000
断电后也会自动保存是吧,取下触摸屏后也会自动保存吗?

D200用于存放整数,如果数据为16位K值整数时,整数部分存放在D200里面,而大于部分或者是余数则存在D201里面,这是自动生成的。所以数据寄存器尽可能的不要连号使用,要用的时候就跳一位,D200  D202  D204.....

网友J: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手中又有器材!

楼主:
我试下了一下。
现公布结果,是可以的。
掉电了也会保存。
感谢各位!

特别感谢20楼的老吴,原来数据寄存器还可以这样子用啊。
又多学了一点。

网友I:
GOT只是数据输入的工具,至于数据的保存,那是不关GOT的事了。
你可以通过GOT再次修改,如果不需要修改,或者屏幕不再用了,那么你就可以直接保存。当然,这些数据都是程序内部的。
如果对数据的要求不是很高,可以利用PLC的模拟电位器来输入数据。也就省的拆屏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GOT只是数据输入的工具,至于数据的保存,那是不关GOT的事了。
你可以通过GOT再次修改,如果不需要修改,或者屏幕不再用了,那么你就可以直接保存。当然,这些数据都是程序内部的。
如果对数据的要求不是很高,可以利用PLC的模拟电位器来输入数据。也就省的拆屏幕了。
PLC的模拟电位器来输入数据?
我还听说过,本人见识短浅。
能否详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