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7):
CPM2AH DM区的数据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20多天程序不丢失,能有这种情况么?
再则,CPM2AE DM区的数据在不加电的情况下能保存多长时间(官方网质料上说是20天),实际最长多长时间?
请指教

网友A:
只有实验,且不具有普遍意义

网友B:
呵呵;CPM2AH是标配电池的,没有电池时靠一个电容来保持,时间恐怕远没有你说的长;

网友C:
CPM2AH是用锂电池的,CPM2AE用的是超级电容,它受温度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官司方提供数据保存时间,是在温度及湿度都理想的情况下的测试值.
至于数据保存时间的长短,感觉应该做最短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