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8):
一.   触摸屏内口令怎么设置?

   1、在TP菜单栏里,打开文件/系统设置/参数,然后在参数选项卡中设置好普通、高级或者系统口令。

   2、设置跳转画面按钮,输入画面号60001。

   3、在需要口令保护的按钮、数据输入框等部件的属性窗口中,打开按键选项卡,在口令栏内,选择此处口令的类型,包括普通、高级或者系统。具体操作见触摸屏说明书。二.   触摸屏与PLC,变频器无法正常通讯,在屏幕上显示“正在通讯中…….”?

   首先,检查屏与设备间的连接电缆是否损坏,接触是否正常,如果是用户自己制作的电缆,必须确保接线正确。

   其次,检查通讯参数的设置。屏的通讯参数必须和通讯设备的通讯参数相一致,如:设备类型、站号、波特率、停止位、数据位、奇偶校验。

   以上均正确的情况下,用户必须要检查工程画面中的内容,尤其是按钮,数据输入等与通讯设备有关的部件,检查这些部件所选择的设备、站号是否正确。例如:屏与信捷 PLC通讯,PLC的站号为1,并通过电缆与TP的PLC口连接。然后在TP编辑画面上,添加了一个对PLC内的软元件M0置位的按钮,那么这个按钮的“站点号”就要设置为1,“设备”栏选择PLC口。

三.   触摸屏作为从机如何设置?

   在新建画面、选择设备类型时,用户可以选择“modbus从设备(显示器为Slave)”或者“自由机型(显示器为Slave)”,前者用于modbus 协议,后者用于自由格式协议与屏通讯。自由格式协议的详细说明请参见信捷相关文档。

四.   触摸屏无法下载

1、如果提示“连接超时”,请用户先检查连接电缆是否接触不良或损坏。

2、重新上电,再下载。

3、将屏下载口的5、8脚短接,再重新上电(注:断电到上电的过程中,5、8脚要保持短

   接状态)

五.   触摸屏画面设置正确了,离线模拟为什么不行?

以下情况无法使用模拟功能:

1、选择的通讯设备不是信捷XC。

2、屏的类型属于OP系列。

3、工程中含有打印画面。

说明:如果排除以上可能,模拟仍然无法实现,但下载到屏中正常,请以屏为准。六.   触摸屏在线模拟为什么一直显示正在通讯中?

   11、 与电脑通讯的COM口未选择正确。

   具体操作:在“在线模拟”画面上右击鼠标,出现选择栏,选择“com port”,然后在“PLC port”里选择设备占用电脑的com 口,然后点确定,关闭在线模拟画面之后,再重新打开一次。

2、 检查设备与电脑之间的通讯电缆是否连接好,接线是否正确。

七.   把程序写入触摸屏里面后,在屏幕中间出现了芯片图案?

1、 画面中出现了屏无法读取的内容或元件,可用排除法。

2、 用户画面内容过多导致无法写入,可对画面进行删减。

3、 排除以上可能,仍然不能解决的,请与我公司联系。

八.   触摸屏内的时间怎么更改?

1、在画面内添加画面跳转按钮,指定跳转到60002号画面。

2、下载到屏中,按该跳转按钮,进入时钟画面,对时间进行修改。

九.   新建时通讯口设备表里没有用户需要的机型怎么办?

1、 如果屏所支持的设备为相同品牌、不同系列,但有可用的共同空间,可以选用该设备。2、 确认设备的通讯协议,若支持modbus协议,屏的设备可选择“modbus RTU”或“ ModbusASCII”。

3、 用户对仪表等其他设备可自行编写通讯协议,详见自定义协议编写说明。

十.   OP560在什么软件下编辑?

   OP560在触摸屏的TP软件里进行编辑。

十一.如何制做触摸屏的下载电缆和通讯电缆?

   下载线的制作请参照TP操作手册的P19;通讯线的制作请参照附录部分。

十二. 为什么欧姆龙PLC与触摸屏通讯,只能读出数据而无法写入?

   老版的欧姆龙编辑工具可以直接通过更改DM6600设置,将原来缺省值修改为Monitor(监控)。

   新版的欧姆龙编辑工具:工具→网络设置→PLC设定→再将PLC的启动状况修改为监控状态。

   经过上面的修改后,触摸屏就可以实现读出和写入了,否则只能读而不能写。十三. 使用OP6.4b版本软件编辑的OP520的画面程序怎么没办法下载下去?

  该款文本显示器需要用OP3.6版本的文本编辑软件,而不要使用OP6.4的编辑软件.如果当前你使用的是XC系列PLC,在新建文件的时候请选择”FC系列PLC”,波特率修改为:19200b/s.

   2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偶校验.在画面编辑过程中,寄存器名称W即相当与XC系列的D,十四.  使用OP6.4b版本软件编辑的OP320的画面程序怎么没办法下载下去?

   首先检查一下文本显示器下位机版本号(在产品的标签上有注明),如果其版本号为3.6或更低版本。(建议选用4.0及以后更高下位机版本的文本显示器),那么其只能使用OP3.6版本的上位机编辑软件了. 如果当前你使用的是XC系列PLC,在新建文件的时候请选择”FC系列PLC”,波特率修改为:19200b/s.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偶校验.在画面编辑过程中,寄存器名称W即相当与XC系列的D。

十五. 怎样使用触摸屏的下载口来作为通讯口呢?

   ㈠,在软件编辑上.

   1. 新建时下载口请选择相应连接设备.

  2.在设置下载口设备相关元件时,在设备一栏中选择”下载口”,并正确设置站点号

   3㈡,硬件连接上:

  除了数据线的正确连接,还需要将下载口的5,6脚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