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MRON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2010-01-28):
请高手指点,今天随便写了段程序,就是想用用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我知道上升沿和下降沿就是脉冲输出,所以就给加了个保持,但我强制后还是不见输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高手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高手指点,今天随便写了段程序,就是想用用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我知道上升沿和下降沿就是脉冲输出,所以就给加了个保持,但我强制后还是不见输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高手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是10.00还是10.01没有输出,还是都没有输出?

网友B:
程序没有问题,但就是不算好。你是用模拟程序看的吗?

网友A:
我试了一下,可以实现。

网友A:
使用模拟程序做的

楼主:
我的是两个都没有输出,不知道怎么回事,郁闷 , 模拟?没有啊 ,就是随便写的。

楼主:
看 跟你的没有什么区别,怎么就不通

网友C:
1.01根本没通,10。00当然不会有输出;

网友A:
我也不清楚,可我的没问题

楼主:
我终于试出来了,是KEEP的地址错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终于试出来了,是KEEP的地址错了,哈哈!
麻烦告知一下,“KEEP的地址错了”,什么意思?

网友D:
哈哈 楼主用了输入区地址

网友E:
恭喜楼主找到问题原因,KEEP地址错误,呵呵,这个低级错误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哈哈楼主用了输入区地址

对,应该用助继电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