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0-01-28):
热继电器上都有两种电流:额定电流,额定工作电流。各是什么意思?   比如天正JRS1-09-25的热继电器额定电流是6A(或4-6A),额定工作电流是25A。为什么会分为两种电流?请前辈指教。

网友A:
热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流它只是针对某一等级热继电器而言,要注意的是:该电流即不是热元件的额定电流,更不是热继电器触头的额定电流。
对于任一等级的热继电器都相应的配有若干个额定电流不同的热元件,额定电流指的就是这个热元件的额定电流。

网友B:
JRS1-09-25的热继电器,这个系列的最高是25A
你用的是4-6A的热继电器。

楼主:
那么我选择接触器时  应根据接触器的线圈电压  和  触电电流   来选择    是吗?

网友C:
额定电流是指热继电器整定的保护电流值;额定工作电流是指热继电器1次线路在保护电路不参与的情况下的额定电流值。

楼主:
5楼说的  我看不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我选择接触器时  应根据接触器的线圈电压  和  触电电流   来选择    是吗?
你应该根据负载(也就是电动机的定额电流来选),一切低压电器选择根据它的控制对象和保护对象来选择。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我选择接触器时应根据接触器的线圈电压和触电电流来选择是吗?
请参阅我发的选配接触器

选配接触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有电动机的电流、电压   来确定接触器的线圈电压和触点电流,从而选择接触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有电动机的电流、电压   来确定接触器的线圈电压和触点电流,从而选择接触器
对的。根据负载选择。

网友D:
必须根据电机的电流确定元件

网友E:
我手头上的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另:选择元器件有许多要注意的,不单单是你保护的对象,还有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等等。

为了保证电动机能够得到既必要又充分的过载保护,就必须全面了解电动机的性能,并给其配以合适的过继电器,进行必要的整定。通常在选择热继电器时,应考虑以下原则:
1、电动机的型号、规格和特性
   电动机的绝缘材料等级有A级、E级、B级等,他们的允许温度各不相同,因而其承受过载的能力也不相同。在选择热继电器时应引起注意的。另外,开启式电动机散热比较容易,而封闭式电动机散热就困难的多,稍有过载,其温升就可能超过限值。虽然热继电器的选择从原则上讲是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考虑,但对于过载能力较差的电动机,它所配的热继电器(或热元件0的额定电流就适当小些。在这种场合,一般可以取热继电器9或热元件)的额定电流为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的60%~80%。
2、正常起动时的起动电流和起动时间
   在非频繁其动的场合,必须保证电动机的起动不致使热继电器误动。当电动机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6倍、起动时间不超过6S、很少连续起动的条件下,一般可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择热继电器。
3、电动机的使用条件和负载性质
   由于电动机使用条件的不同,对它的要求也不同。如负载性质不允许停车、即便过载会使电动机寿命缩短,也不应让电动机冒然脱扣,以免生产遭受比电动机价格高许多倍的巨大损失。这种场合最好采用有热继电器和其它保护电器有机地组合起来的保护措施,只有在发生非常危险的过载时方可考虑脱扣。
4、操作频率
   当电动机的操作频率超过热继电器的操作频率时,如电动机的反接制动、可逆运转和密接通断,热继电器就不能提供保护。这时可考虑选用半导体温度继电器进行保护。

网友F:
25A是它的壳架电流就是这个型号最大就是25A 再大就没有了。象断路器 DZ47-63  C20 意思DZ47系列 63A 壳架最高承受电流。C20 额定电流 C是照明用 D是电机用 。可以查看分断时间

网友G:
额定电流应该是保护的动作电流,额定工作电流应该是你的线路承受的载流

网友H:
对的。根据负载选择。

网友I:
一个系列里有好多种,适用不同的电机保护,就像NM10-100  额定电流小于或等于1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