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的选型

楼主(2010-01-28):
本人刚刚开始学习三菱PLC,有台这样的设备,该如何选型?

输入开关量22点
输出开关量16点
温度控制点5点(K型)
施奈德变频器2
触摸屏准备选用威伦的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用FX1N就可以了;
温度控制点5点,测温模块需要二个了;

网友B:
如果是我可能会选用;FX2N-48MR型号的PLC,FX2N-4AD-TC的温度模块,一般选型时PLC点数要有一定的预留(10%-20%),已避免以后还需加其他功能。

当然品牌还是自己或用户厂家来定,一般你用西门子200,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来接受它。具体还是你对那个品牌的PLC最熟悉,就选那个品牌吧,还是自己确定吧。
其实你的问题别人很难回答。因为别人对你的实际情况不太了解。

网友B:
如果是我可能会选用;FX2N-48MR型号的PLC, 2个FX2N-4AD-TC的温度模块,一般选型时PLC点数要有一定的预留(10%-20%),已避免以后还需加其他功能。

当然品牌还是自己或用户厂家来定,一般你用西门子200,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来接受它。具体还是你对那个品牌的PLC最熟悉,就选那个品牌吧,还是自己确定吧。
其实你的问题别人很难回答。因为别人对你的实际情况不太了解。

网友C:
有没有浮点运算呢,这也要考虑的

网友D:
FX2N-32MR(1)+8EX(1)+4AD-TC(2)

网友A:
呵呵;三菱的一般有主机可以达到,不要用扩展来实现;

网友E:
可能要增加模块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呵呵;三菱的一般有主机可以达到,不要用扩展来实现;

加扩展,节约成本.没必要用大型号的PLC.

网友A:
FX2N-32MR(1)+8EX价格并不比FX2N-48MR一台的价格便宜;
而且48MR还多出8个输出点;

网友F:
只要输入、输出点满足使用要求,外加一温控模块就可以了,具体选什么型号自己来决定吧

网友G:
这输入与输出点并不是很多,可以选一个主机就可以啦.我觉得还是FX2N-48MR好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ZCMY、 sqhuang 、guomei1345、伤心之泪、fumz78、赵细顺、sddyzyd,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