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转矩控制问题

楼主(2010-01-28):
伺服转矩控制问题
请教各位专家!伺服转矩控制问题,无论何种伺服,除了出厂设定外.必须要设定哪些参数?请各位热心的帮帮忙.谢谢![/col

网友A:
控制方式参数改为转矩控制方式,这个参数默认的通常都是位置控制方式
其它的很多都是用默认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咨询供应商的售后部门

网友C:
控制模式的设置是最首要的,
另外需要注意转速限制和其他IO端子的功能设置。

网友D:
西门子伺服技术交流,资料下载http://www.simocontrol.com

网友E:
伺服转矩控制问题:一般来说,伺服有三种控制方式。位置控制方式,速度控制方式,伺服转矩控制方式。伺服内部有一个关于控制方式选择的参数。找到这个参数按说明设成伺服转矩控制就OK了。一般来说。还会有速度限制参数要设。还要伺服转矩控制输入选择有设,一般用模拟量电压或是电流对应到%数的转矩。设好之后,基本上就可以试运行了。

网友F:
代理商清楚这个的

网友E:
伺服转矩控制方式一般有专用的启动正反转的端子,还有速度控制输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