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 技术求助

楼主(2010-01-28):
各位大侠小弟有礼了,现有一个问题,还请各位帮忙!!!

如何实现PLC间的通讯(一个plc作上位机,多个做下位机),我用的是GE PAC3i 的CUP。
最好说得详细 点(因为本人是菜鸟,呵呵),如果可以的话发到我的邮箱里也行,小弟在此先谢过!!

zlq6665945@hotmail.com

网友A:
通过什么协议?有什么端口?
普通的可以有以太网的,可以有modbus串行的,p-dp,dnet.应该也可以用GE自己的通讯Gen.
以太网的在主机和从机之间建立以太网通讯表egd.
modbus主从,主的可能需要编程.

网友B(2010-07-23):
方法有以下几种,呵呵
GDE:global data exchange,可以添加多个PLC,两边发送和接收的数据长度要相同。
PBS:通过Profibus Slave模块充当其他PLC总线上的从站,也可以交换数据。
PLC ASECC:貌似这个HMI才可以用,没仔细看,你研究一下
我主要研究的是GE IP的产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交流一下,呵呵

网友C(2014-07-18):
回复 网友B:
请教:如后自己写程序实现与GEPLC网口进行通讯,有协议文本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