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8):
安装wcc时提示WindowsXP SP 3 KB319740没有安装

由于本人安装的xp新版本的,在安装KB319740时,提示“检测到系统上的SP版本比我要安装的更新的版本高”所以安装不上,请问各位高人怎么办啊?否则WCC装不上啊

网友A:
那你直接安装wincc试试,不行的话就要换个系统了。一般来说xp sp2对wincc的支持好些。

网友B:
同事前几天在windows xp sp3上安装了SQL2000 OF WINCC SP3A后再安装 KB319740后再安装wincc 6.0SP3没问题呀!从注册表中建一个 KB319740空文件夹,只不过骗过wincc的检查就行!windows xp sp2目前有点土,安装软件不好找,不流行的谁买呀,windows7正在风头,不过不知与wincc的兼容性如何,wincc在平台软件跟进方面总是慢一步!若如一楼的tigermu网友说的若能找到windowsXP SP2安装软件做平台最好!

网友B:
不知你的wincc是什么版本的,6.0sp2,6.0sp3,6.2,???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装wcc时提示WindowsXP SP 3 KB319740没有安装

由于本人安装的xp新版本的,在安装KB319740时,提示“检测到系统上的SP版本比我要安装的更新的版本高”所以安装不上,请问各位高人怎么办啊?否则WCC装不上啊

这种问题问问Google就可以了,何需问论坛?关键字XP SP3 Wincc6 KB319740,答案一大把。

将以下内容复制到记事本中,然后保存为扩展名为REG的注册表文档,双击导入即可。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
"Description"="Hotfix for Windows XP (KB319740)"
"InstalledDate"="1/19/2007"
"InstalledBy"="YourName"
"UninstallCommand"="C:\\WINDOWS\\$NtUninstallKB319740$\\spuninst\\spuninst.exe "
"Type"="Upda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0]
"FileName"="uxtheme.dll"
"Version"="6.0.2900.2523"
"BuildDate"="Thu Sep 23 21:16:59 2004"
"BuildCheckSum"="412c0"
"Location"="C:\\WINDOWS\\system32"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1]
"FileName"="uxtheme.dll"
"Version"="6.0.2900.2523"
"BuildDate"="Thu Sep 23 21:16:59 2004"
"BuildCheckSum"="412c0"
"Location"="C:\\WINDOWS\\system32\\DllCach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事前几天在windows xp sp3上安装了SQL2000 OF WINCC SP3A后再安装 KB319740后再安装wincc 6.0SP3没问题呀!从注册表中建一个 KB319740空文件夹,只不过骗过wincc的检查就行!windows xp sp2目前有点土,安装软件不好找,不流行的谁买呀,windows7正在风头,不过不知与wincc的兼容性如何,wincc在平台软件跟进方面总是慢一步!若如一楼的tigermu网友说的若能找到windowsXP SP2安装软件做平台最好!

目前,西门子Wincc并无官方的文档说明支持Windows7,当然,Wincc V7 SP1可以在Win7系统上使用,亚洲版已经开始使用硬件加密方式,欧版仍然沿用原先的软授权方式。

工控软件注重的是稳定,而非风头。

网友B:
替楼主感谢CVLSAM老师!

网友A:
看来善用搜索功能是个好的习惯,我总是习惯上论坛找。

网友D:
提示“检测到系统上的SP版本比我要安装的更新的版本高”    看来要换系统了我一般这样做,高手可能就像楼上那位吧有一些高招呵呵

网友E(2010-07-16):
我的也是提示“检测到系统上的SP版本比我要安装的更新的版本高”。装不上,XP SP3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