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标牌

楼主(2010-01-28):
在电动机标牌中标明的参数中输出功率应该就是电动机的有功功率吧

网友A:
电动机标牌中标明的参数中输出功率是指电动机轴上的输出功率。是有功功率。

网友B:
电动机标牌中标明的输出功率是指电动机转子上的输出功率,用来驱动负载运动,是有功功率

网友C:
有功功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动机标牌中标明的参数中输出功率是指电动机轴上的输出功率。是有功功率。

网友E:
是有功功率

网友F:
P=1.732*U*I*cos(/)*效率,P就是有功功率

楼主:
U应该是相电压220V吧?
效率似乎也是在电机铭牌上标明了.

网友G:
楼主说的很正确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有功功率

网友I:
对的,电机铭牌的标识功率就是电机的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