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差很大

楼主(2010-01-28):
我现在使用的是FX2N-4AD-PT,现在显示的数值和实际值差距很大,不知是哪里的原因呀!另外,PT100的感温特性很差,好差时间才变化1度,不知是程序的缘故,还是PT100的呀!多谢指教呀!

网友A:
具体相差是什么样,详细说明下

网友B:
更换个PT100试试看,效果怎么样,你的PLC取样时间调整一下呢

网友C:
多选择几点测试,然后看数值差的有没有规律,可以自己校正一下。

网友D:
你可以多采集几次啊
然后取个平均值看看

网友E:
RTD适用于温度较低的测量,高于200度一般就选用热偶了

网友F:
PT100你对应一下阻值和温度对应是否正确。

网友G:
不知你的热电偶是否适合你的工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