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8):
假如一艘船上要安装空调系统,要怎么选用多少平方的电缆呢?怎么计算的?谢谢

网友A:
空调系统的功率是多少

网友B:
这要看你要安装什么样子的空调,主要是你的空调功率大小决定你的电缆的大小,呵呵

网友C:
可根据空调功率的大小来计算电流的大小,进而确定选用电缆的型号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回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假如一艘船上要安装空调系统,要怎么选用多少平方的电缆呢?怎么计算的?谢谢
你的空调应该是中央空调吧?水循环的?水循环的和单纯用电的不能用同种方法计算。

楼主:
呵呵,我是做一个假设,想了解一下要怎么计算。综合LS们的思路,那知道电流大小怎么选电缆呢?小弟以后可能要干这方面的活

网友F:
在船上用除了选择电缆的 载流量还是选择专用的船用电缆。

网友B:
你要安装多大的空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