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8):
我的台达VFD-L 0.2KW的,装在接铜带的设备上驱动焊枪架行走,但有时候焊机一起弧,立马报OC故障,我没办法了,特来求救啊,好心人望指点迷津!

网友A:
这个估计是干扰问题,你的控制连接线是否跟你的焊机的主线路在一起,分开试一下,还要根据你的报警信息显示什么故障进行查找,

网友B:
OC报警应该是过电流报警,你查一下手册,根据相应的解决方法解决。
焊机起弧时,电流过大引起的。
是不是VFD-L 0.2KW这款变频器容量不足呢,才200W。

网友C:
应该是过流问题,而且楼上说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首先你的变频器容量应该没问题,因为你的报警是偶尔报OC。
你的问题是:焊枪的高频冲击。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建议从第一点开始往下实施,直至问题解决,一般情况下采用了第一点后情况会大为好转):
1,在变频器输入侧添加电感和电容,构成LC滤波网络,这种成本最低,效果也很好。
2,如果有变压器的话,那么变频器电源线宜从变压器侧直接供电。
3,变频器的控制线与屏蔽线应分开铺设,控制线最好采用屏蔽电缆。
4,在条件许可的条件下,采用单独的变压器。
5,采用无功静补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