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9):
那个老手见过这种简易油泵吗?一个磨床上面冷却油用的,说是进口的,但是看着不像。
两颗线的不知道是个电机还是磁铁,有280欧姆的阻值。
望赐教,多谢。

网友A:
没见过,等高人!

网友B:
应该是电磁阀吧。

网友C:
是不是微型电隔膜泵?

网友D:
没见过,等待答案!

网友E:
微型电隔膜泵

网友F:
估计是电磁线圈,拆开看看就清楚了。

楼主:
不敢随便拆呀,怕拆了就没有人管了。
现在也是想不通原理,看着像个电磁铁不过电路板就是那么几个电阻电容,而且还是交流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师傅了,我这就百度一下看看。
希望能找到国内的代替的,老外太狠了,这么个东西竟然要9000多人民币。
晕死了

楼主:
这个泵是用到一台抛光机冷却油用的,压力很小,操作工说就是不停的慢慢流,各位师傅可否给个建议用什么泵能替换它不?我感觉除了220V的电源插座有什么欧标和国标区别外其他的应该都是可以替代的吧。

网友G:
这是一个电磁振动为动力的隔膜泵,你完全可以用一个养鱼的循环泵替代,流量可能要比他大一点,但是前端装一个阀调节流量

网友H:
拆开一看就明白,冷却泵怕什么?

楼主:
过完节准备大卸八块了,12楼的老师的建议很好呀,打算试试,只是不知道用空气泵来打油效果如何?
等拆了再给各位发图片来好好看看。

网友I:
我没有见过,但感觉13楼等几位说的正确。

网友J:
可以用现在设备上通用的注油泵试试

网友K:
很多的,其实在一些舞台设备里面经常用到,220V的

网友L:
既然是油泵,找个性能流量差不多的国产的,可千万别让老外给憋死了!

网友M:
用集中润滑站的油泵,380 220 都有

网友N(2010-03-10):
这进口的也不咋地嘛

网友O:
这个进口货怎麽没敢标厂家。

网友P:
是不是根据鱼缸里的抽水泵改造的

网友Q(2010-04-13):
还没见过!

网友R(2010-08-09):
一种定时加压泵,电机是一种罩极电机,利用交流电低速转,带动下面的活塞。日本的数控机床上常用类似的装置给导轨加润油

网友S:
应当是电动阀,不像什么电磁阀。

网友T(2010-09-16):
呵呵 真的还是没有见过的。。

网友U:
通电后有嗡嗡声,摸有震动感,跟老昌河面的车的汽油泵像,电路板输出断续电压,使电磁铁震动,带动隔膜震动吸油。拆吧,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