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9):
印刷包装设备PLC系统常见故障分析
工程师在维修过程中,发现构成系统的每个部分都可能出现故障、问题,下面通过举例说明一些 PLC 系统常见的故障和排除方法。
例 1:主机突然无法启动,经检查控制主机启动的继电器不工作,PLC
对应点没有输出。现场用同型号的模块进行互换,依然没有输出,基本可以判定是底板问题,更换底板后正常。底板是链接CPU和模块之间的通道,有时会产生个别点无输出或输入的现象。
例 2:运行中突然断电,PLC 指示灯全部熄灭。停电后检查 PLC 的电源模块内部有烧坏痕迹,更换后正常。PLC的电源模块一般功率都不大,模块产生的直流 24V的供电输出,一般只用于自身的输入模块使用,不能当 24V电源使用,否则长时间使用会损坏电源模块, 引起停机。  CPU 模块是 PLC 的核心部分,设备所有程序的运算和存储都在此模块里。一般模块的正面都有指示灯和拨档开关,指示灯用来指示 PLC的工作状态,常见的有运行指示、停止(或编程状态)指示、故障错误指示、电池指示等。拨档开关可以人为调整 PLC 的工作状态。CPU模块内部有程序运算的处理器,存储卡,电池等。
例 3:设备停机,柜内电气柜内 PLC输入指示灯亮,但是没有任何输出动作,维修电工由于接触 PLC 系统不多,不敢处理问题,致使设备处于停用状态。我去现场维修,发现仅仅是由于 PLC 的拨档开关处于 STOP档位,检查外部无故障,将拨档拨到运行(RUN)档位,一切正常。因此在使用 PLC 的设备上, 应注意观察 PLC各种指示灯和开关的状态, 这样能很快判断出 PLC的工作状态,也可以顺利排除故障,避免因停产造成的损失。
例4:关于存储卡。存储卡是具有记忆功能的半导体电路,分为系统程序存储器和用户存储器。系统程序存储器:用以存放系统程序,包括管理程序、监控程序以及对用户程序做编译处理的解释编译程序。由只读存储器、ROM组成。属厂家使用的,内容不可更改,断电不消失。用户存储器:分为用户程序存储区和工作数据存储区。由随机存取存储器(RAM)组成。供用户使用。
断电内容消失。常用高效的锂电池作为后备电源,寿命一般为 3 年~5年。现在的 PLC 多数都带存储卡设备,可以方便地存储程序、工艺数据等,可以方便地对程序复位和拷贝。这里设计工程师要注意的是,如果设备有工艺数据,那么一定要在设备调试好后,将
PLC里的数据上载到笔记本做备份。针对同型号不同设备工艺数据不一样的情况,工程师上载数据后应再次将数据下载到存储卡里,防止客户因特殊原因对PLC 进行复位操作,使调试好的数据丢失。 电池是 PLC 系统中不起眼的一个部件,很少有人注意它。目前配备了外置存储卡的 PLC系统,因为程序和数据已经固化,即使电池出现故障,更换电池后,对 PLC进行复位操作程序可以重新覆盖内存,不会影响设备使用。需要注意的是,使用早期 PLC 设备的用户,早期的PLC存储设备都是靠电池供电保持程序的存在。
例 5:印刷机经过搬迁,重新安装好后,一台设备加热不正常,一台不能启动。经过检查,第一台是因为控制加热的PID参数丢失,第二台设备直接就没有了程序。参数丢失可以通过摸索,输入估计的参数,慢慢调试,损失不大。
这些都是一块小小电池引起的巨大损失。早期的 PLC都不带存储卡,程序直接存在内存里。而 PLC电池都采用锂电池,带自充电功能,因为使用时间长了,电池的电量不是很充足设备在国外时,经常开机,电池可以充电满足工作需求,后来在搬迁和安装的过程中,没有人注意到电池问题,PLC长时间处于断电状态,电池电量耗尽,引起程序丢失。因此提醒国内企业,在采购选用国外设备时,一定要注意 PLC的电池问题。搬迁、安装时,应提前更换电池,或者将 PLC系统拆下,单独经常供电,保证设备程序的安全。 PIC上的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和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都是 PLC的动作执行元件,一般出现问题后,可以通过同型号同规格的互换来判断和排除故障。这里主要说一下模块对系统的影响。
例 6:设备的 PLC 故障(error)指示灯亮,用户以为是程序故障,要将CPU模块发回重新灌程序,检查原始程序,并没有错误。做试验时发现 CPU模块也会报警,因为试验平台针对此系统的模块不是很全面,怀疑是底板上模块数量规格不正确造成的,相对于用户而言,可能产生的故障就是模块接触不良。通过电话告知用户将PLC 系统的模块重新拆下再安装牢固,开机后恢复正常。每个 PLC系统建立时,对输入输出模块的地址都做出了严格的定义,甚至对模块的型号、规格都严格定义。系统运行时,CPU会对各个地址的的模块进行检测,如果私自对模块进行掉换和替代,或者因为松动等原因造成模块接触不良,都会使CPU 检测不到模块,产生故障。例 6 中,因为模块接触不良,造成  CPU检测不到当前地址的模块;产生了故障报警。

转自中国设备管理资源网 http://www.china-eam.net

网友A:
PLC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故障处理基本都差不多

网友B:
呵呵,了解一下,最好提供PLC的型号、接口类型,理解起来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