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的功耗

楼主(2010-01-29):
什么是接触器的功耗?是怎么算出的?我明白功耗的定义。但我看产品说明书时并没有注明功耗,那我应该怎么算呢?

网友A:
接触器也要算功耗?是吸合线圈的功耗还是触头的电阻引起的功耗??算功耗干什么?
解释解释!

网友B:
功耗不是接触器的主参数,计算方法可接上电度表

楼主:
设计领导让找的 ,说是为了确定电路的电流, 是线圈的功耗 ,功耗是不是就是线圈的功率  ?

网友C:
接触器线圈的吸合与保持的功率是不一样的。

网友D:
接触器线圈的损耗很小。。。

网友E:
触头的电阻是几乎没有功耗的,一般不用考虑,接触器的功耗都是线圈的功耗,吸合与保持的功耗(或者是电流)不一致,可以通过产品样本查询。

网友F:
交流接触器的电流如下

网友F:
交流接触器的功耗包括铁芯损耗和气隙损耗,以及线圈损耗等。

网友G:
连接触器都要算功耗---还让人活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连接触器都要算功耗---还让人活吗
设计接触器的时候是要算的。

选用接触器就不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连接触器都要算功耗---还让人活吗
设计接触器的时候是要算的。

选用接触器就不用了。
有道理啊,使用者和设计者的角度不同,关心的问题不一样。最怕的是使用者设计电路考虑功耗,呵呵。

网友I:
好像有的接触器说明书上有功耗

网友J(2010-09-15):
你们肯定是生产接触器的厂家。

网友K:
不能这么说
这个功耗,从长远意义上,也得考虑,有这方面的节能报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