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9):
请教大侠:
            使用Q-TAG时,设置报警信息为下方滚动,可是滚动的字体太大,找不到在哪设置的?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你是用的走马灯形式的报警吧。

不是用Q-tag。

在GP系统设置里,你可以把字体改成1X1就好了。 默认的字体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