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块

楼主(2010-01-29):
西门子plc中cpu主控模块是不是就相当于三菱的主编程控制器?那么西门子的数字量模块和模拟量模块各有什么作用?两者和cpu主控模块结合使用,会作用重叠吗?本人一直用三菱的plc,从来没有遇到过数字量模块和模拟量模块。
请前辈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plc中cpu主控模块是不是就相当于三菱的主编程控制器?那么西门子的数字量模块和模拟量模块各有什么作用?两者和cpu主控模块结合使用,会作用重叠吗?本人一直用三菱的plc,从来没有遇到过数字量模块和模拟量模块。
请前辈指教

你三菱玩的太少~~玩玩FX的话,其对手是西门子的S7-200系列,而模块化比较的话,你应该用三菱的Q系列去与西门子比较。

CPU就是CPU,就是进行运算处理的场所。数字模块相当于FX的数字量输入或者输出,只不过FX系列集成在主机而已,对于模拟量也是如此。

一直用三菱,却问出模拟量与数字量各有什么作用这种“蠢”问题?难道你的三菱就没有模拟量模块与数字量输入输出?那X0,Y0是什么?你怎么学三菱的!

楼主:
楼上批评的是。虚心接受。我一直用FX2n,没用过扩展模块。
FX2n的输入输出应该是数字量的输入输出吧。那他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是要加扩展模块吗?一般模拟量的输入输出都是用在什么时候?是不是还要在把模拟量转换成转换成数字量plc才能接受
请前辈指教

楼主:
我这里有个西门子的plc组件:西门子CPU226H\24DI\16DO、EM223\16输入\16输出24VDC、EM235模拟量4输入\1输出。
请前辈解释下这三者(主控模块、数字量模块、模拟量模块)都是代表什么意思?用在哪些地方?这个西门子plc总输入输出是多少?
如果用三菱plc来代替,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是不是三菱的主控模块、数字量模块、模拟量模块都是集成在一个机子上?
请前辈指点下吧,我对西门子的很模糊。

网友B:
请你仔细看看三菱和西门子PLC的选型手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