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200

楼主(2010-01-29):
欧姆龙C200HECPU42上有干电池吗?在什么位置。

网友A:
没有电池。

网友B:
有电池的,在下面

网友C:
有3V的电池;保存数据及时钟用的;

楼主:
如果在底部,该怎么换。可以直接停电换吗?

网友D:
先通电10分钟左右再换电池, 电池更换时间不能太长/

网友E:
肯定有干电池,有个盖板的,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明白了。

网友C:
呵呵;在底部,你不把CPU拆下来怎么换,所以就不存在能不能带电换的问题;

网友F:
还是有实物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