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9):
我们一般习惯地将用电器剩余的线盘成一个圈,这样既美观又节省空间,可是圈中的导线会立刻高温,有些老电工说这是涡流现象,而且用电器功率越大,剩余导线越长(也即圈数越多)这个现象越明显,可我怎么也搞不懂按漏电器或平行线磁场互相抵消的原理这个空心线圈不应有涡流产生啊,可为什么这个空心线圈会急速升温呢(绝对不是散热不良的原因)请高手给个理论解释,希望不要告诉我将剩余的导线剪掉,因为在很多临时施工场所那是不切合实际的,也不要告诉我将剩余的导线散开,我想要一个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谢谢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不盘成圈,折叠起来似乎好一些。

网友B:
现实中还是盘起来的多,折叠起来不像样子

网友C:
电生磁,磁生电嘛。磁场切割磁力线嘛。涡流搞的。

网友D:
也还是有好处的,相当与串入了个电抗器,特殊情况下对保护用电器有利

网友E:
估计还是涡流效应了

网友F:
圈起来的导线相当于是一个电感线圈,圈的圈数越多,流过导线的电流越大,频率越高产生的感应磁场强度就越大!不过个人感觉如果电路中流过的电流不是很大且不是高频电的话圈个十几二十几圈还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G:
什么是涡流?涡流是一种特殊的电流,我们常见的涡流现象一般是指某导磁介质(如铁芯)由于外部线圈的电流作用而在铁芯中产生的感应电流,这种电流在铁芯中循环往复形如漩涡,故称涡流。

由上可见,产生涡流需要2个关键条件:一要有既能导磁又能导电的媒介质,二周围存有变化的磁场。不难看出楼主问题中的线圈周围的确存在变化的磁场,而这个磁场的媒介质就是空气,空气可以导电吗?如果不能涡流何在?

一己之见:假如2米的铜导线电阻为1欧姆,如果将这段导线盘成线圈,那么它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就不是1欧姆了(此处指交流电),而是由z=2πfL 来决定了,这个值是1欧姆的几十乃至于上百倍是很容易达到的,假如电路电流是10A,阻抗也变成10Ω,那么这个线圈就是一个1000瓦的发热源!!

上面的分析是粗线条的,实际的情况还要复杂的多,但是我们应该明白这种现象与涡流没多大关系!

网友H:
这样处理,没有注意过导线温升情况;
但想象中,如果周围没有铁磁物质,不应该产生太明显的涡流发热(或者说,发热是否为另外的原因);但交流电路中,可能产生压降。

网友I:
这是基础的磁和电磁原理、学学右手螺旋定则。你就知道了

网友J:
这不属于涡流,是

网友J:
这不属于涡流,是因为电路电流大所致。。。。。

网友E:
线盘起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我电缆沟的电缆剩余都是盘起来的几年了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样处理,没有注意过导线温升情况;
但想象中,如果周围没有铁磁物质,不应该产生太明显的涡流发热(或者说,发热是否为另外的原因);但交流电路中,可能产生压降。
认同!

网友L:
多余的电缆一半顺时针盘,一半逆时针盘,就不会发热了。

网友M:
好像以前的老式的(较早的),有好多是盘成圈的

网友D:
其实我认为应该是交流阻抗的问题,交流阻抗由电阻和电抗组成,电抗又包含感抗和容抗。盘成圈的导线在没有负载或者小负载的情况下是不会发热的,流过电流越大,引起磁场变化就大 ,感抗电压,容抗电压,电源电压相叠加,过压造成发热的罢,跟日光灯镇流器的道理差不多。需要高人来具体论证,哈哈.......

网友N:
不应该有涡流效应。!!!!!!!!!!!!!!!!!!!!!!!!!!!!!!!!!!!!!!!!!!!!!!!!

网友O(2010-02-28):
是电线电阻发热引起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G:
什么是涡流?涡流是一种特殊的电流,我们常见的涡流现象一般是指某导磁介质(如铁芯)由于外部线圈的电流作用而在铁芯中产生的感应电流,这种电流在铁芯中循环往复形如漩涡,故称涡流。

由上可见,产生涡流需要2个关键条件:一要有既能导磁又能导电的媒介质,二周围存有变化的磁场。不难看出楼主问题中的线圈周围的确存在变化的磁场,而这个磁场的媒介质就是空气,空气可以导电吗?如果不能涡流何在?

一己之见:假如2米的铜导线电阻为1欧姆,如果将这段导线盘成线圈,那么它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就不是1欧姆了(此处指交流电),而是由z=2πfL 来决定了,这个值是1欧姆的几十乃至于上百倍是很容易达到的,假如电路电流是10A,阻抗也变成10Ω,那么这个线圈就是一个1000瓦的发热源!!

上面的分析是粗线条的,实际的情况还要复杂的多,但是我们应该明白这种现象与涡流没多大关系!
关于涡流分析的有道理!但感抗不消耗有功功率,是不会发热的,只有那1欧姆的电阻会发热。说这个线圈就是一个1000瓦的发热源是不正确的。

网友Q:
不是单根电线或电缆的话,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R:
多芯电缆合成电流是0,不会产生磁场,才盘着没事

网友S:
没有涡流,只是盘起来散热不好,会有温升。

网友T(2010-03-30):
导线过流,本身发热,盘起来散热不好,才感觉过热。

网友U:
对折放置,使磁场抵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