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9):
我公司有一条陶瓷窑,窑温是用宇电AI-208人工智能温控器显示和控制的,我们用测温锥测的窑温是1300°C可仪表显示1250°C,请问高手如何设置仪表让它显示1300°C呢,听说是设置一下温度补偿

网友A:
有说明书吗?看一下。没有话我回头给你查查

网友A:
找了一下,先将Loc设为808,否则你看不到下面的参数,然后将Scb设成你要的修正,(为0就是没有修正)。我这个是0-999度的,不知和你那个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非常感谢3楼老师

网友A:
更多参数可到厦门宇电网站下载一个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