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9):
我用了一个接通保持的定时器,想用复位指令使它归0。有这个指令吗,哪个是?
或者有什么其它的办法也可以?新手请教

网友A:
就用R复位指令就行了

楼主:
西门子LOGO有复位功指令(功能)吗?
在哪时可以输入啊?我找不到,(用编程软件)

网友B:
改变本功能块的R输入就行了。

网友C:
logo中有SET和RST在一起的功能块的

楼主:
我第一次用,不是很懂,可以教我怎么操作吗?

网友D:
看看下面的解释图片:
明白了吗?

网友D:
为了详细说明,特作下例:
点击仿真后出现仿真画面:

网友D:
令I1为1,显然Q1为1;
当Q1为1为1时,再令I1为0,Q1仍然保持:
I0和I1同时为1时,Q1也为0:
只要令I2为1,则Q1为0。

网友E:
楼上的是高手说得很详细

网友F(2022-02-02):
已经说的非常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