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9):
我们厂做大型凹版印刷机的,属包装印刷设备行业。我做电器柜的。我师傅说不管电感性负载,还是电阻性负载,1KW对应2A电流,按照这个估算导线的横截面积,多少平方的。他这个标准是保守了?

网友A:
我一般也是按此方法估算,一个平方2个KW 。

网友B:
误差不大。

网友C:
三相毛估估就这样算,但单相是4.5A/KW。

网友D:
呵呵,经验法嘛,误差肯定有,要是没误差能叫估算?只要在误差允许范围内就行了。

网友E:
2.5也差不多

网友F:
小电机还行,大电机就不行了,

网友G:
额定电流估算个大概。也差不多。前提是三相电

网友H:
差不了,那是大概值。大电极误差就大了。

网友I:
三相380  基本在2--2.5,单项220 的电流基本在4.5 ,误差肯定有,因为所有的设备线圈绕的不可能全部一样,

网友J:
既然是估算值,那就是说,供参考的,实际应用中一定要考虑余量的。

网友K:
电感的还差不多,电阻的肯怕就不能这么说吧????

网友L:
实际都这样估算。

网友M:
这个问题,在论坛里不知出现过多少次了,你好好找找以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