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0-01-29):
[求助]plc控制伺服电机
我是新手,请教一个问题:用西门子200的PLC控制西门子伺服交流电机,请问大虾们,要用到PLC的哪些功能,比如内置高速计数器中断,脉冲输出等,需要用到那些指令。
主要是编程思路是什么?
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常用的伺服只要有脉冲就能动,用脉冲指令或是专门的定位指令做

网友B:
脉冲可以激发PLC的

网友C:
通用的伺服放大器只要有脉冲就能动,但伺服控制系列化一般要做OPR或是一些复杂的定位控制,有时多轴还要连动,所以一般都有专业的定位模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助]plc控制伺服电机
我是新手,请教一个问题:用西门子200的PLC控制西门子伺服交流电机,请问大虾们,要用到PLC的哪些功能,比如内置高速计数器中断,脉冲输出等,需要用到那些指令。
主要是编程思路是什么?
在这里先谢了!
西门子做的话,好像是用PLSY指令
建议可以改用永宏哦,控制过程我都可以给你完成。

网友C:
其实伺服控制不光就是脉冲的控制,可以还有一些OPR,定位运算之类的控制。楼主要构合这方面选型。

网友E(2010-03-03):
呵呵,广告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