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30):
1、ttl电平:
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2.0v,输入低电平cmos 3.3v),所以互相连接时需
要电平的转换:就是用两个电阻对电平分压,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哈哈
4、oc门,即集电极开路门电路,od门,即漏极开路门电路,必须外界上拉电阻和电源才能
将开关电平作为高低电平用。否则它一般只作为开关大电压和大电流负载,所以又叫做驱
动门电路。
5、ttl和coms电路比较:
1)ttl电路是电流控制器件,而coms电路是电压控制器件。
2)ttl电路的速度快,传输延迟时间短(5-10ns),但是功耗大。
coms电路的速度慢,传输延迟时间长(25-50ns),但功耗低。
coms电路本身的功耗与输入信号的脉冲频率有关,频率越高,芯片集越热,这是正常
现象。
3)coms电路的锁定效应:
coms电路由于输入太大的电流,内部的电流急剧增大,除非切断电源,电流一直在增大
。这种效应就是锁定效应。当产生锁定效应时,coms的内部电流能达到40ma以上,很容易
烧毁芯片。
防御措施:
1)在输入端和输出端加钳位电路,使输入和输出不超过不超过规定电压。
2)芯片的电源输入端加去耦电路,防止vdd端出现瞬间的高压。
3)在vdd和外电源之间加线流电阻,即使有大的电流也不让它进去。
4)当系统由几个电源分别供电时,开关要按下列顺序:开启时,先开启coms电路得电
源,再开启输入信号和负载的电源;关闭时,先关闭输入信号和负载的电源,再关闭coms
电路的电源。
6、coms电路的使用注意事项
1)coms电路时电压控制器件,它的输入总抗很大,对干扰信号的捕捉能力很强。所以
,不用的管脚不要悬空,要接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给它一个恒定的电平。
2)输入端接低内组的信号源时,要在输入端和信号源之间要串联限流电阻,使输入的
电流限制在1ma之内。
3)当接长信号传输线时,在coms电路端接匹配电阻。
4)当输入端接大电容时,应该在输入端和电容间接保护电阻。电阻值为r=v0/1ma.v0是
外界电容上的电压。
5)coms的输入电流超过1ma,就有可能烧坏coms。
7、ttl门电路中输入端负载特性(输入端带电阻特殊情况的处理):
1)悬空时相当于输入端接高电平。因为这时可以看作是输入端接一个无穷大的电阻。
2)在门电路输入端串联10k电阻后再输入低电平,输入端出呈现的是高电平而不是低电
平。因为由ttl门电路的输入端负载特性可知,只有在输入端接的串联电阻小于910欧时,
它输入来的低电平信号才能被门电路识别出来,串联电阻再大的话输入端就一直呈现高电
平。这个一定要注意。coms门电路就不用考虑这些了。
8、ttl电路有集电极开路oc门,mos管也有和集电极对应的漏极开路的od门,它的输出就叫
做开漏输出。
oc门在截止时有漏电流输出,那就是漏电流,为什么有漏电流呢?那是因为当三机管截
止的时候,它的基极电流约等于0,但是并不是真正的为0,经过三极管的集电极的电流也
就不是真正的0,而是约0。而这个就是漏电流。开漏输出:oc门的输出就是开漏输出;od
门的输出也是开漏输出。它可以吸收很大的电流,但是不能向外输出的电流。所以,为了
能输入和输出电流,它使用的时候要跟电源和上拉电阻一齐用。od门一般作为输出缓冲/驱
动器、电平转换器以及满足吸收大负载电流的需要。
9、什么叫做图腾柱,它与开漏电路有什么区别?
ttl集成电路中,输出有接上拉三极管的输出叫做图腾柱输出,没有的叫做oc门。因为
ttl就是一个三级关,图腾柱也就是两个三级管推挽相连。所以推挽就是图腾。一般图腾式
输出,高电平400ua,低电平8ma

其他:
1.cmos是场效应管构成,ttl为双极晶体管构成
2.coms的逻辑电平范围比较大(5~15v),ttl只能在5v下工作
3.cmos的高低电平之间相差比较大、抗干扰性强,ttl则相差小,抗干扰能力差
4.cmos功耗很小,ttl功耗较大(1~5ma/门)
5.cmos的工作频率较ttl略低,但是高速cmos速度与ttl差不多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