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和三菱的plc

楼主(2010-01-30):
我这里有个西门子的plc组件:西门子CPU226H\24DI\16DO、EM223\16输入\16输出24VDC、EM235模拟量4输入\1输出。
请前辈解释下这三者(主控模块、数字量模块、模拟量模块)都是代表什么意思?用在哪些地方?这个西门子plc总输入输出是多少?
如果用三菱plc来代替,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是不是三菱的主控模块、数字量模块、模拟量模块都是集成在一个机子上?
请前辈指点下吧,我对西门子的很模糊。

网友A:
CPU226  40点主机,24点入,16点出;
EM223 16点入,16点出扩展模块;
EM235是模拟量模块,4入1出;

网友A:
总数字量:24+16  40点入,32点输出;共72点;
模拟量:4入,1出;
如果用三菱:主机:FX2N-80MR,加一个FX2N-5A的模拟量模块;

网友B:
解释得很清楚,还不明白请下载西门子教程或手册,一看便知。

楼主:
cpu主机上的输入输出都是数字量的吗?模拟量模块我从来没用过,它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输入时还要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plc才能接受?

网友A:
CPU226上全是数字量;
模拟量是处理电压或电流信号时用;

楼主:
开关应该是模拟量啊   是不是在plc内部转换成了数字信号?
模拟量处理电压电流信号时用到,说的太笼统了,举个例子吧?

网友A:
开关应该是模拟量啊???
你找本书先搞清什么是开关量?什么是模拟量?然后再学PLC吧;

楼主:
底子薄  正在恶补  还靠前辈指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应该是模拟量啊   是不是在plc内部转换成了数字信号?
模拟量处理电压电流信号时用到,说的太笼统了,举个例子吧?
开关量就是数字量0和1(开关的通和断),模拟量是连续变化的,如电压、电流、温度、压力等。

网友C:
楼主还要努力啊,开关量、模拟量要搞清楚
要先看下PLC的基础知识

网友A:
呵呵;数字量就像你的性别;
模拟量就像身高、体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