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够怎么解决

楼主(2010-01-30):
24~28V的变压器,要控制16个电磁阀和一个急停开关,由于急停开关线路比较长,损耗比较大,变压器容量不够,导致电压不够,好几个电磁阀都不工作了,把急停开关线路断了的话才可以。现在线路已经埋好,无法再换其他的线了,而且又不能换变压器,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更换变压器,把输出电压调高,测量实际负载端电压,使之达到额定值。

网友B:
另外加一个小型变压器,外加一个继电器,用继电器来控制急停电路。继电器就装在原变压器附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加一个小型变压器,外加一个继电器,用继电器来控制急停电路。继电器就装在原变压器附近。

网友D:
要是变压器功率不够  可以并联一台变压器 增加容量

网友E:
不能换变压器 只有 在并联一个变压器了

网友F:
并联一个变压器

网友G:
变压器是想并联就能并联的吗?
必须满足这么几个条件:
1.接线组别相同;
2.变比相同;
3.短路电压相等;
4容量比不超过3:1;

网友G:
而且楼主说了,不能换变压器和线。
应该有难度
如果可以增加小型变压器的话。再增加一个小继电器倒是个办法。

网友H:
先找到确切原因,再找解决办法。
线路较长,一般是容抗较大;
电磁阀不工作,看是否确实为变压器容量不够,还是其他原因使电压降低了;
看有否措施,设法提高电磁阀接通前的工作电压。

泛泛而谈,可能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具体应根据现场情况判断。

网友I:
外加一个继电器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建议!

网友J:
补偿电容。

网友K:
距离多远,变压器容量就不够了,
如果实在不够就并联一个,要不就安装个小变压器进行分载好了

网友L:
容量不够的话,电磁阀全工作你的变压器要烧掉。要换大。

网友M:
加个24V继电器,用急停开关控制继电器就能解决

网友N:
减少负载,改变变压器的设定值

网友O:
引用 网友J:
补偿电容。
这是好办法,电磁阀是感性负载,需要无功电流,加电容补偿后,会使变压器输出电流减小。可试一下在每个电磁阀上并联一个交流电容,具体容量先用一个与电磁阀容量相当的电容试。

网友P:
换电磁阀

网友Q:
换电源,测量实际负载端电压,在调节电压

网友R:
还是把你的那个急停加一个小的变压器吧

网友S:
加升压变压器

网友T:
加个小型变压器

网友K:
难道并接一个变压器不行吗?

网友U:
引用 网友B:
另外加一个小型变压器,外加一个继电器,用继电器来控制急停电路。继电器就装在原变压器附近。
这个方法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