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30):
最近在实验室研究一个问题,用变频器+PLC或者是变频器+编码器+PLC 实现"精确"定位,当然这个精确度只要求0.1-0.2mm就行了.

理论让分析阶段,还没有买传动机构回来实践.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对于这个电机(即执行机构)的精度是否稳定可靠的问题不知道如何探讨.

假如我是加上编码器的方案,从PLC发现停止命令开始,编码器还会发出多少个脉冲?这个数量是不是可以稳定好像是由电机的机构本身决定的,是不是电机有什么技术参数是关于这方面的?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没有做过工程,想象的这么好....!
普通电机+变频器+PLC+编码器做到精确定位10个丝-20个丝. 有点做梦..

网友B:
普通电机+变频器+PLC+编码器做到精确定位到多少呀

网友C:
呵呵;这与变频器的性能、负载转动惯量、编码器分辩率等都有关系;
你想用这个达到伺服的精度是不可能的;

网友D:
精确定位需要伺服驱动+编码器完成。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热心指出问题。
不过我的确看到有人这样做切割机,至于它的精度我没有具体了解,不过这个切割机是用来切割石板(装饰用)的。
而且艾默生有只型号的变频器可以定位到0.01mm了,不管怎么样,试试再说,哈哈

网友E:
为了这个问题,我专门去看了折弯机和剪板机的控制方式。我发现也可以做,但是能精确到多少我就不是很清楚,没有测量过。但数据显示上来说,是多少就是多少。
结构:普通电机+变频器+编码器+不知道是什么控制系统(就算是PLC吧)
由电机带动减速机,将编码器安装在终端的输出轴上(也就是丝杆上)。变频器没有刹车装置。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朋友的帮忙。

网友F:
用伺服电机控制比较精确点

网友G:
你先按你的方法试试吧,看看最好能做到什么样的精度。

网友H:
不是不能,关键是电机到终端的变比是多少

网友I:
可以,定位时低速,还有需要大的减速比。

网友J:
楼主现在的实验做好了吗??能说说现在的实验效果吗?

网友K(2013-12-18):
我最近也在构思这套系统,控制精度达到1mm就可以了,在不同位置可以设置不同速度,大家还能提供点建议吗?

网友L(2014-11-18):
听一个老师傅说,变频器加编码器定位方案是可行的,因为变频器是带有电气刹车的,可以在定位到达前几公分的位置提前减速,然后再定位位置停止就可以了,至于精度嘛,可能达不到0.1MM.
以赤诚之心,仗剑走天下!

网友M:
行与不行亲手试一下再说

网友N:
我们有家用户(是日本独资的)用KEB科比F5变频控制器+内置PG卡+绝对值编码器(SSI),用矢量控制,用于塑料模具的合模与开模,做到了0.1mm的重复精度。编码器方案是我供的。如果是通过外部PLC再到变频器,响应不够,这个精度难以做到。

网友O(2014-12-25):
1毫米一下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们这里的切纸机就是用的PLC+触摸屏+变频器+普通电机+编码器+接近开关做的。任意位置精度都在1毫米以下。

网友P(2015-09-29):
楼主试验得怎么样了?现在需要普通电机+变频器+编码器实现50个丝精度的铁板送料切断。

网友Q(2018-06-13):
这个精度可能要跳过PLC,或者要比较高的减速比.

网友R:
0.1毫米完全可以没问题。例子石材机械就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