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30):
在55kw空压机变频改造过程中,变频器在低频运行时跳oc-p,说明书上说这个故障是系统受干扰或瞬间过电流冲击,查看故障记录时,变频器输出电流远小于额定电流,而且故障时输出频率低于设定的下限频率。请哪位高手请指点指点

网友A:
也就是在启动加速过程中跳QC-P对吧,你看下变频器里的这两个参数,一是启动频率设定得太高,二是加速时间设定太短

网友B:
也可能是干扰,附近有什么干扰源吗

网友C:
如果怀疑参数设置有问题,你就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