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30):
怎么对功能键要切换的基本页面做密码设置?

意思就是比如我这个功能键要切换到 34号基本窗口,但是如果我没有在当前的密码框输入密码就不让跳转??

这个功能我不知道怎么实现的,请教,谢谢!

网友A:
你也不说下是什么品牌的
不同厂家的操作方式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不说下是什么品牌的
不同厂家的操作方式是不一样的
请教威纶的一般怎么操作的?

网友B:
很多种办法的,你可以在PLC内部做,也可以用HMI 的本身元件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看手册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C:
weinview整体来说还可以的,说明书还视频都比较详细的。建议楼主多看看手册。

网友D:
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做法,有的好做有的不好做。带密码的就是不让人动的,你做个隐藏的按钮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