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I指令的不解

楼主(2010-01-30):
相对位置指令实例:(假设Y3闭合时,执行元件向右。D8142原值为1000)
   LD  M0
   DRVI K3000 K1000 Y1 Y3   由当前位置向右运行3000个脉冲数,Y3闭合状态。D8142的值变为4000
   LD  M0
   DRVI K-3000 K1000 Y1 Y3   由当前位置向左运行3000个脉冲数,Y3断开状态。D8142的值变为-2000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相对位置指令输出脉冲数完全由指令中的脉冲数所决定,与D8140(D8142)无关。这是相对位置指令与绝对位置指令的区别.

不太明白这里Y3是什么意思???直接就
LD  M0
DRVI K3000 K1000 Y1
LD  M0
DRVI K-3000 K1000 Y1
这样不就行了吗?

网友A:
Y3是方向信号,伺服定位是需要方向信号的,不然怎么反应出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Y3是方向信号,伺服定位是需要方向信号的,不然怎么反应出正反转
脉冲不是有正负吗?不就可以反映了?

网友A:
脉冲数是能反应,那通过什么反应呢,用那个输出口连伺服呢,不就是通过这Y3反应连接的

网友B:
Y3映射Y1. Y1可连接高速脉冲,也可连接方向信号.

网友C:
我做过实验的,用负数不能改变步进电机的方向

网友B:
呵呵,真不怎么说你好. 等那个谁 cvlsam   来了,又该批评你了......!

网友D:
我来说两句:
看下图:
Y004,是用来给出旋转方向,ON时正转,OFF时反转。Y000是输出脉冲控制位移量的。呵呵,这样请不清楚?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说Y000只是输出脉冲,Y004是用来控制脉冲输出方向的,而常数K是用来控制脉冲输出大小极限的???
(似乎楼上应该是CNC里的PLC吧)
这样理解对么

网友A:
不知道你用到了这些东西有没有去看手册,如果没看手册,就来问,那简单的几个回答你不一定能明白
但看上楼的你的说法,应该是没看手册,因为上面的图中说明就是FX编程手册中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说Y000只是输出脉冲,Y004是用来控制脉冲输出方向的,而常数K是用来控制脉冲输出大小极限的???
(似乎楼上应该是CNC里的PLC吧)
这样理解对么
是这个意思,不是说CNC里的,就是三菱通用PLC。Y000只是输出脉冲,Y004是用来控制脉冲输出方向的,而常数K有两个,前一个是极限值,后一个是脉冲输出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到了这些东西有没有去看手册,如果没看手册,就来问,那简单的几个回答你不一定能明白
但看上楼的你的说法,应该是没看手册,因为上面的图中说明就是FX编程手册中的
应该是手册不一样吧(我的是FX3UC编程手册),而且那个看上去是数控里面的,一看JOG功能就知道是数控里面的,所以FX手册里面应该没有

网友D:
我用的是FX的编程手册,上面的图片就是在里面复制下来的。

网友A:
FX里同样有点动程序
FX3U的编程手册中定位介绍的比较简单,因为FX3U、FX3UC还有个专门的手册,叫做定位控制篇,那里面的定位介绍很详细

网友D:
还是要多看看手册才好。

网友E:
脉冲(CP)+方向(DIR)或一个端口为正方向脉冲(CW),另一个端口为负方向脉冲(CCW)

网友C:
楼主我这个新人跟你解释一下吧!
以前我也是老是搞不明白这事。
YO是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的,Y4就是控制方向的,当Y4 ON时往一个方向转,当Y4 OFF里往反方向转。
如果楼主的步进电机只要往一个方向转,而方向不是你要的那个方向,就把DIR与COM短路连接。只要一个方向可以不用DRVI,直接用PLSY。用PLSY 再加一个驱动线圈也可以控制方向。
不管你用PLSY也好,DRVI也罢。反正都只有一个端口发脉冲的。

网友F:
一个是脉冲,一个是方向。脉冲块定电机只是转动与不转动,方向块定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