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示例请教

楼主(2010-01-30):
各位前辈,我这里有个课题需要前辈指教:一个轨道长10米,有一个可以移动的设备初始位置在零位(即在轨道左边),我需要这个设备可以在这个轨道上进行移动(速度最好可调),并要求这台设备可以在轨道上我任意设定的位置处停止,精度要求毫米级。这个设备应该用伺服电机来带动。操作时我首先用触摸屏设定位置,然后设备从零位移动到位置处。
请问前辈这个电路图怎么画,需要什么电器?三菱plc控制如何编程?
我对伺服电机不是太懂,请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触摸屏上设定定位的位置,把这位置转换成要对应PLC中控制伺服要走多少脉冲
PLC中用定位指令执行,指令中的脉冲数就是计算出的要执行的脉冲数
PLC中有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指令,在使用前也要理解他们的意义和区别

楼主:
能否说的具体点 比如选什么型号的plc,多少个输入输出,是否加模拟量?如何编程?

网友B:
不需要模拟量,普通的FX1S 就行了.当然你也可以FX1N , 建议不使用FX2N. 输出输入具体看你的设备要求有多少个开关量,再定.
编程先看手册,不懂再问.!

楼主:
一般模拟量要用在什么设备上
都是哪些地方

网友B:
到百度先搜索,模拟量的应用. 那里比这里讲的更全面...!

网友C:
在论坛上找找,将模拟量的帖子有些。我的帖子里也有,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链接: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24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