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30):
1)CPU224 XP CN自带2个模拟输入和1个模拟输出,如果再接一个EM231的话,所有的模拟量地址怎么排呢?哪个是AIW0?
2)实数怎么转换成整数呢?

烦请指教呀!

网友A:
CPU上自带的为AIW0 AIW2;
EM231从AIW4开始;

网友B:
最近在接手西门子

网友C:
实数转换成整型有2种方式,一个是ROUND,即四舍五入;另外一个TRUNC,即直接截取,只保留实数的整数部分,小数部分直接舍去

网友D:
按接线的位置,从CPU的位置开始算。

网友E(2010-03-09):
引用 网友D:
按接线的位置,从CPU的位置开始算。
这个比较直接

网友F:
这个比较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