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30):
想用PROFACE屏和打印机通讯,每隔一分钟,打印机打印一次,将PROFACE屏做一个打印界面,每隔一分钟,将打印界面传送到打印机供打印,不知道如何设置,还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你用的是哪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用PROFACE屏和打印机通讯,每隔一分钟,打印机打印一次,将PROFACE屏做一个打印界面,每隔一分钟,将打印界面传送到打印机供打印,不知道如何设置,还请各位帮帮忙
你是打印整个屏幕上的信息,还是分条打印?

楼主:
回楼上,是打印某一个屏幕,不知道如何设置,我知道威伦触摸屏有打印功能,不知道PROFACE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楼上,是打印某一个屏幕,不知道如何设置,我知道威伦触摸屏有打印功能,不知道PROFACE有没有

可以用画面硬拷贝功能。

控制字地址为LS14的0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