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30):
具体应用:当正在运行的一台设备出现故障停止运行时,记录下当时的时间并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而故障修复后设备继续运行时再次记录下当时的时间。如此把每次的停机时间在触摸屏上全部的显示出来就可以查询当天或者前几天乃至整个月的停机情况,有利于统计设备的运转时间。望高手门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呵呵,不知道你这款人机有没有历史记录的功能.如果有的话,那就好办,好编程.如果没有,那你就换屏.

楼主:
HITECH PWS3261人机应该是有历史记录功能的。请教这位大哥如何编程?能给一个完整的程序吗?我现在正面对这问题都无从着手!谢谢你了!

网友B:
HITECH PWS3261人机是有历史记录功能的!但是,故障修复后设备继续运行时再次记录下当时的时间。这个我没做过,好象做不到吧.

网友B:
ADP6编辑软件上有,

楼主:
自动触发记录是有的,但要PLC触发它却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