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30):
我是初学者求三菱人机界面编程实列

网友A:
三菱官网有个在线学习的,你可以去学习,学习.

网友B:
我有一套2NPLC与F940触摸屏的程序

网友C:
只有你有触摸屏,首先试编一些基本的程式,并不难的

网友D:
把人机界面当成电柜控制盘,人机界面上的各种图形的功能就是控制盘上的按钮、开关、指示灯等等。记得人机界面上的各种图形要跟相关的程序(等同实际点路中的各种二次回路)元件关联上。

网友E:
近期也有一个工程,也得设计到触摸屏(三菱),本人对三菱触摸屏不是太了解,不知那位大哥有三菱触摸屏的学习资料;能否上传;谢谢!

邮箱:JUNWEI_121@163.COM
QQ:545989752

网友F(2010-03-03):
三菱的触摸屏不难的,正如五楼的朋友所说。
如果你手上有的话做做实验吧。没有的话你可以用仿真软件来学习。

网友G:
是什么品牌的屏不重要,都是差不多的方式,知道如何去和PLC地址对应起来应用就可以了,用威纶的屏去学习也是可以的,呵呵

------------------------------------------------
威纶weinview触摸屏合肥办
TEL:0551-5127293

网友H:
是的,基本上都是一个路子。
1、找到plc和触屏的通讯方式和硬件连接。
2、就是触屏软件使用和画面的制作。

网友I(2011-06-07):
和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