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30):
请问日制的一台400V转200V的变压器,二次测用电笔量得只有两相有200V电压,但是用万用表量相电压均200V,请问为什么其中一相没有电压呢?

网友A:
是隔离的吧

网友B:
是否有一相接地了?

网友C:
你这变压器干什么用的。把原理图画一下。

网友D:
以万用表测量为准

网友E:
”但是用万用表量相电压均200V,请问为什么其中一相没有电压呢?“
怎么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日制的一台400V转200V的变压器,二次测用电笔量得只有两相有200V电压,但是用万用表量相电压均200V,请问为什么其中一相没有电压呢?
变压器是三项,还是单项的?把问题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