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问题

楼主(2010-01-30):
刚刚看到论坛一个帖子 , 380变220  由于没有零线  使用了地线  但是 却带不起来空调等大功率 这是为什么啊  地线不是和大地接触的吗  怎么会不行呢啊

网友A:
总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好。

网友B:
变压器容量不够。

网友C:
接地线与大地电阻太大,造成当电流增加时,导线的压降增加,使得电压降低。

网友C:
为了你对安全,千万不要这样

网友D:
不是接地不好, 就算接地好 ,不用变压器中性线做零线直接用大地做零,只能带动小功率灯泡应该可以,大功率肯定不行  ,这样的话会漂移。你必须用TN系统 。(变压器二次侧 星点接地,在引到用电设备上,要是距离远还要二次接地)

网友E:
不知你的空调是不是这样接的。
其实你可以直接接在220上面的。也就是变压器二次侧,只要变压器足够大,这样更安全。是用了隔离变压器。

网友E:
主要是没有回路。

网友F:
这个要看你的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做的怎么样了,还有距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知你的空调是不是这样接的。
其实你可以直接接在220上面的。也就是变压器二次侧,只要变压器足够大,这样更安全。是用了隔离变压器。
应该是这样接的吧。

网友G:
很危险,不要这样做

网友H:
功率or电路问题

网友I:
这种接法接在三线四线电路上好使,但受条件影响的比如接地阻值,功率太大,与主变距离远近等,从安全上考虑是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的。

网友J:
应该按7楼的去做。

网友K:
绝对不可以的

网友L:
这样接事很危险的

网友M:
为了你和他人的安全,不要这样做、

网友N:
接地电阻太大,小于4欧姆。是标准

网友O:
直接接变压器二次侧,不用接零或接地。

楼主:
都是高手

网友P:
地线当零线,是不允许的。

楼主:
结贴了 别回复了 占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