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30):
我用IA仪表和S7200PLC分别与步科触摸屏连接,屏直接读取仪表的信号,也可直接读取PLC的信号,但我不知道如何通过屏直接读取仪表和的信号去控制PLC的位或字,希望有做过的朋友帮助解决一下。

网友A:
你可以用触摸屏的宏指令来完成啊。

网友B:
用PLC和仪表通讯,然后PLC和屏连接,这样好做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PLC和仪表通讯,然后PLC和屏连接,这样好做些
你这样的话就得多占用PLC1个口了。 再说PLC和仪表通讯还得自己编通讯程序,麻烦;
既增加成本又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