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油烟机电机、电容 电机却反转怎么接(附电路图)

楼主(2010-01-30):
换了个油烟机的电机和电容,接上后电机反转,手头没有万用表,测不了阻值,画了新旧电机接线图,请高手指点,具体怎么接。
旧电机是按照线的颜色接的,新电机按照颜色接上,结果反转了,把黑、白交叉接上也一样。
电机上标的:转向<-----
是否通过调整线序变为顺时针的
油烟机
新旧电机电路图

网友A:
改成新电机白色接零线,蓝色接电容一端,电容另一端接输入相线,也就是红色,黑色的输入端,电路图有点让人看不明白,呵呵

楼主:
因为涉及开关等很多线,我就想直接知道参照旧电机电路图和新电机电路图,如何让新电机的线按照什么颜色线接到什么颜色线上就能让电机顺时针旋转。
例如:
新电机 旧线
红 红
黑 黑
蓝 蓝
白 白

网友B:
蓝色和白色线对掉接起来就好呐

网友C:
你画的图 没画出线圈 根据你说的情况 你接电容的两根线 输入线调换转向就改变 (也就是说,假如你的电容两端接在电机的A线和B线,电源进线接在A线上电机正转 ,接B线侧反之)

网友D:
电路图有点看不明白啊

网友E:
按下图通电反转?
新电机如果按图接反转-----看下回分解

网友E:
按图接看看是否正转了
如果按图接正转了(别接黑线!)------按下回改电路

网友E:
试用这图看看

网友F:
搞了这么多干吗,将主线圈调一个头接起来就OK了,如果找不到主付线圈的4根线头那就不用忙了,换个电机

网友G:
知道一点说的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画的图没画出线圈根据你说的情况你接电容的两根线输入线调换转向就改变(也就是说,假如你的电容两端接在电机的A线和B线,电源进线接在A线上电机正转,接B线侧反之)

太感谢大家了,我把黑白线交叉接上,按照螺丝刀1234的方法,问题已解决,电机顺时针转了。

网友E:
显然你没修过油烟机
引用 网友F:
搞了这么多干吗,将主线圈调一个头接起来就OK了,如果找不到主付线圈的4根线头那就不用忙了,换个电机
注意它有低速抽头,如果只是要高速反转很简单;还要低速的话就要改电容接头。
我烧过电机(糊了)没彻底坏,改后已用4年。

网友H:
生活小常识,很有用的

网友I:
不知道各位师傅是怎么画出图来的,虽没万用表,能画出图来就是电机上有说明咯,那还不会接呀,否则图纸就是没有衣据不可靠!试试看电机上的说明?做技术的再聪明也要衣实际情况呀!

网友D:
励磁绕组更换下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