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故障

楼主(2010-01-30):
当输入点动作时会造成通讯故障(最后一个站)输入点没有动作时又是正常。并且最后一个站所有输入模块都是同一位输入点动作时就会造成通讯故障。

网友A:
你最好把程序上传,然后再说明一下,否则,看不明白。

楼主:
当输入点动作时会造成通讯故障(最后一个站)输入点没有动作时又是正常。并且最后一个站所有输入模块都是同一位输入点动作时就会造成通讯故障,如(0.2 1.2 2.2 3.2 4.2或0.3 1.3 2.3 3.3 3.4)并且其他点动作又不会引起通讯故障,24V正常。
程序太大无法上传

网友B:
可以考虑将系统简化,只保留主和有问题的从站来测试,然后再来分析

网友C(2010-11-11):
你是不是做了集控,plc名称冲突

楼主(2011-12-22):
问题已解决了,是通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