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31):
之前只用过380VAC输入的变频器,现碰到问题想请教下各位:
1. 电机铭牌上写的三角形/星形  220/380VAC,意思是电机星形接法时,需要给它三相380VAC的供电,三角形接法时,需要给它三相220VAC的供电吗?
2. 如果1我说的对的话,那星三角启动怎么解释呢?星形时三相380供电,三角时还是三相380供电,(只不过相电压由220变成380而已),照这么说,星形、三角形都可以380供电了?
3. 现在我有个项目,拿到的信息说是电机是三相220,客户指定220输入的变频器控制,那就是说电机要三角形接法?还是说,接成星形的话就可以配380输入的变频器了?(如果客户指定220输入的变频器是不是厂房里没380电源,这好像不太会啊,是制药的公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只用过380VAC输入的变频器,现碰到问题想请教下各位:
1. 电机铭牌上写的三角形/星形  220/380VAC,意思是电机星形接法时,需要给它三相380VAC的供电,三角形接法时,需要给它三相220VAC的供电吗?
2. 如果1我说的对的话,那星三角启动怎么解释呢?星形时三相380供电,三角时还是三相380供电,(只不过相电压由220变成380而已),照这么说,星形、三角形都可以380供电了?
3. 现在我有个项目,拿到的信息说是电机是三相220,客户指定220输入的变频器控制,那就是说电机要三角形接法?还是说,接成星形的话就可以配380输入的变频器了?(如果客户指定220输入的变频器是不是厂房里没380电源,这好像不太会啊,是制药的公司)
1.三角形/星形  220/380VAC,意思是电机无论星接还是角接绕组承受电压均为220V。具体接法参考任意一本电力拖动书或电工手册。至于“电机星形接法时,需要给它三相380VAC的供电,三角形接法时,需要给它三相220VAC的供电吗?”,呵呵,同一个三相电源就行了,只是改变电动机接法而已。
2.“照这么说,星形、三角形都可以380供电了?”此说错误。参考1的解释。
3.电机要三角形接法。客户指定220输入的变频器,无论厂房里的供电是三相五线制还是四线制,都能完成供电。即时没有三相电,也有单相交流输入的变频器。自己在网上找找。

网友B:
这还用说吗?都是超小功率的。像玩具似的小家伙。没超过10kW的的场合呗。

网友C:
我认为第一个问题楼主的说法是对的。

网友D:
1\对
2\那星三角启动怎么解释呢?----解决大电机启动问题.
3\问客户他们的电源是什么样的380V?220V?

网友E:
这种铭牌的意思是:
3相380V时的接法为星形。这样每相所承受电压实际上为220V.
当遇到3相220V的电压时,接法三角形,这时每相的电压还是220V.
结论是本电机的最高承受电压为220V.
这种电机一般引出线为6条,接的时候要注意头尾。这种电机多见于小于4KW的国产电机。
3相220V的电源国内少见,多为进口设备上用,比如日本的电网就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种铭牌的意思是:
3相380V时的接法为星形。这样每相所承受电压实际上为220V.
当遇到3相220V的电压时,接法三角形,这时每相的电压还是220V.
结论是本电机的最高承受电压为220V.
这种电机一般引出线为6条,接的时候要注意头尾。这种电机多见于小于4KW的国产电机。
3相220V的电源国内少见,多为进口设备上用,比如日本的电网就是。

我以为是国产的呢?楼上说的对。

网友F:
呵呵;
用AC220V时电机接成三角形的就可以了;
有些进口设备的变频器三相220V的有几十个KW的;

网友G:
之前只用过380VAC输入的变频器,现碰到问题想请教下各位:
1. 电机铭牌上写的三角形/星形  220/380VAC,意思是电机星形接法时,需要给它三相380VAC的供电,三角形接法时,需要给它三相220VAC的供电吗?
2. 如果1我说的对的话,那星三角启动怎么解释呢?星形时三相380供电,三角时还是三相380供电,(只不过相电压由220变成380而已),照这么说,星形、三角形都可以380供电了?
3. 现在我有个项目,拿到的信息说是电机是三相220,客户指定220输入的变频器控制,那就是说电机要三角形接法?还是说,接成星形的话就可以配380输入的变频器了?(如果客户指定220输入的变频器是不是厂房里没380电源,这好像不太会啊,是制药的公司)
其实第1条的意思是供电3相380V,如果电机本身是接的三角形的话,就不能接成星形来用。
第二条星三角启动用的就是380V三角形接法的,本身是不能接成星形连接来用的,因为星形时会电流减少,力矩降低,但这个现象刚好用来做为电机启动时降低电流,尤其适用大功率的电机。
第三条的电机一定是台进口的了,买一个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H:
一般输入单向,输出三相的变频器一般控制小型风机类的,其他的地方不多,